移植tslib运行ts_test运行不了

楼主(2012-11-17):
这几天一直在学习一直tslib1.4,我的内核,busybox,tslib1.4都是用arm-linux-gcc-3.4.5编译的,将tslib1.4安装到了mytslib里,再将此文件夹拷到根文件系统根目录下:

我想应该是环境变量设置的有问题吧,我是把环境变量写到了一个脚本mytslib_shll.sh里面,内容如下:

完后执行:

为什么看不到我设置的环境变量呢?  还有,我上面显示的错误是环境变量没设好的原因吗? 请做过这块的朋友指教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的错误是说缺少库文件,首先确认一下libts哪个文件是否存在,另外库文件的路径不对也会导致此问题
注意是库文件的路径不是path,是lib,usr\lib这种

楼主:
你的错误是说缺少库文件,首先确认一下libts哪个文件是否存在,另外库文件的路径不对也会导致此问题
注意是库文件的路径不是path,是lib,usr\lib这种 ...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是环境变量设置问题,报缺少的两个文件就在lib目录下,我被这个环境变量快搞死了,网上所有的人都说在/etc/profile里面添加环境变量,这个我也知道啊,关键是移植的根文件系统根本就没有这个文件,自己写个吧  vi /etc/profile  写完运行后报:

如果写成 vi /etc/profile.sh ,就是我上面的结果,而且写成.sh的脚本,用source还不能运行,神啊,请指引我到岸吧

网友B:
学习啦,三分到手

网友A:
网上所有的人都说在/etc/profile里面添加环境变量
这是系统自动加载环境变量的方法,如果你只要测试一下的话,直接export就可以了,用set或者env查看LD_LIBRARY_PATH这个参数,如果路径正确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试下编译内核是否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试下编译内核是否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我直接在命令行export暂时解决了,网上有人书说在rcS里面 export也不行   我试试

网友A:
网上有人书说在rcS里面 export也不行
export需要写在用source执行的文件里面

不过我建议你什么都不改,直接把库文件全都放在/lib下就完了

楼主:
网上有人书说在rcS里面 export也不行
export需要写在用source执行的文件里面

不过我建议你什么都不改,直接把库文件全都放在/lib下就完了
引用 网友A:
最近一直在看韦东山的第二期视频,所以没来看这个问题,环境变量是解决了,但是出现了新问题:

网上有人说这是因为设置busybox文件系统的时候设置为静态链接文件系统,后来把交叉编译工具库文件拷贝到/lib目录下就好了,但是我这样做还是问题依旧,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是跟着韦东山做的,环境变量现在也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