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封装问题

楼主(2012-11-17):
struct  LCD_Data
        {
           unsigned char  RC6:1;
           unsigned char  RC7:1;
           unsigned char  RD4:1;
           unsigned char  RD5:1;
           unsigned char  RD6:1;
           unsigned char  RD7:1;
           unsigned char  RB0:1;
           unsigned char  RB1:1;

        }
这种写法对吗,

网友A:
1、在h文件中做以下类似定义
#define              UpVal                sysflag.bit0
#define              DownVal              sysflag.bit1
#define              KeySingle            sysflag.bit2
#define              KeyContinue          sysflag.bit3
#define              SetOneClick          sysflag.bit4
#define              UpOneClick           sysflag.bit5
#define              RstOneClick          sysflag.bit6
#define              WriteEeprom          sysflag.bit7

#define              Err_S1               sysflag.bit8
#define              PiCycleTime          sysflag.bit9
#define              WorkLedFlash         sysflag.bit10
#define              OutDelayEnd          sysflag.bit11
#define              PassWordCheckFail    sysflag.bit12
#define              FullScreenEnd        sysflag.bit13
typedef              struct               BYTE_BIT
{
uchar                bit0:1;
uchar                bit1:1;
uchar                bit2:1;
uchar                bit3:1;
uchar                bit4:1;
uchar                bit5:1;
uchar                bit6:1;
uchar                bit7:1;
uchar                bit8:1;
uchar                bit9:1;
uchar                bit10:1;
uchar                bit11:1;
uchar                bit12:1;
uchar                bit13:1;
uchar                bit14:1;
uchar                bit15:1;
}BYTEBIT;
2、在C文件中写以下代码:BYTEBIT              sysflag;
3、然后你就可以在C文件中使用KeySingle 等位变量了。
4、以上为我建议的参考写法,请自己仔细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