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使能与校准的顺序问题

楼主(2012-11-17):
今天看手册,看到了下面一段话,说是在对AD校准前,ADC必须处于断电状态超过2个ADC时钟周期,如下图(RM0008 第215页) 2012-11-17

可是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的官方例程里面,却是先给ADC上电,再校准。如下:(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ADC\RegSimul_DualMode\main.c 第114行)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Vrefint channel17 */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为什么例程与手册里的顺序不一样,是我哪儿理解有误吗?

网友A:
是理解有误.
校准操作当然是要 ADCON 后. 否则 ADC 系统不能工作, 又如何校准.
在对AD校准前,ADC必须处于断电状态超过2个ADC时钟周期
这也就是说, 在 ADON 之前, 要有个关闭 ADC 的过程 (关闭时间不少于2个ADC时钟周期)

在ad这里可以发现您的身影~

网友B:
学习了,LS说的很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