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下的gmtime函数怎么不能用啊?

楼主(2012-11-17):
int main (void)
{
struct tm tmTimer,UTC;
time_t  ss;

tmTimer.tm_year = 2013 - 1900;
tmTimer.tm_mon = 2-1;
tmTimer.tm_mday = 28;
tmTimer.tm_hour = 0;
tmTimer.tm_min = 1;
tmTimer.tm_sec = 2;

ss=mktime(&tmTimer);//转换成秒代表的年月日。经过对比测试,这个是OK的。
UTC=*gmtime(&ss);//转换成tm结构体。这个UTC再读出时就都是乱数据!
   return 0;
}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1、MDK编译条件下的库支持这个函数。
2、类型是否一致
3、是否声明此函数

网友B:
tmTimer.tm_isdst=0;
加上这句试试

网友:
这个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了也不行,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 #include "time.h"
编译没有错,但是运行结果就不对,奇怪。

网友A:
莫非库有问题

网友C(2013-08-14):
好像存在这个问题ctime函数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C:
gmtime
语法:

  #include <time.h>
  struct tm *gmtime( const time_t *time );

功能:函数返回给定的统一世界时间(通常是格林威治时间),如果系统不支持统一世界时间系统返回NULL。 警告!
MDK不支持时区的 使用MDK不支持时区
localtime函数即可
localtime
语法:

  #include <time.h>
  struct tm *localtime( const time_t *time );

功能:函数返回本地日历时间。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