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定义

楼主(2012-11-17):
ui, Box, AI, LEM, BLE
struct  CANME_BITS {            // bit  description
   Uint16      ME0:1;     // 0   Enable Mailbox 0
   Uint16      ME1:1;     // 1   Enable Mailbox 1
   Uint16      ME2:1;     // 2   Enable Mailbox 2
   Uint16      ME3:1;     // 3   Enable Mailbox 3
   Uint16      ME4:1;     // 4   Enable Mailbox 4
   Uint16      ME5:1;     // 5   Enable Mailbox 5
   Uint16      ME6:1;     // 6   Enable Mailbox 6
   Uint16      ME7:1;     // 7   Enable Mailbox 7
   Uint16      ME8:1;     // 8   Enable Mailbox 8
   Uint16      ME9:1;     // 9   Enable Mailbox 9
   Uint16      ME10:1;    // 10  Enable Mailbox 10
   Uint16      ME11:1;    // 11  Enable Mailbox 11
   Uint16      ME12:1;    // 12  Enable Mailbox 12
   Uint16      ME13:1;    // 13  Enable Mailbox 13
   Uint16      ME14:1;    // 14  Enable Mailbox 14
   Uint16      ME15:1;    // 15  Enable Mailbox 15
   Uint16      ME16:1;    // 16  Enable Mailbox 16
   Uint16      ME17:1;    // 17  Enable Mailbox 17
   Uint16      ME18:1;    // 18  Enable Mailbox 18
   Uint16      ME19:1;    // 19  Enable Mailbox 19
   Uint16      ME20:1;    // 20  Enable Mailbox 20
   Uint16      ME21:1;    // 21  Enable Mailbox 21
   Uint16      ME22:1;    // 22  Enable Mailbox 22
   Uint16      ME23:1;    // 23  Enable Mailbox 23
   Uint16      ME24:1;    // 24  Enable Mailbox 24
   Uint16      ME25:1;    // 25  Enable Mailbox 25
   Uint16      ME26:1;    // 26  Enable Mailbox 26
   Uint16      ME27:1;    // 27  Enable Mailbox 27
   Uint16      ME28:1;    // 28  Enable Mailbox 28
   Uint16      ME29:1;    // 29  Enable Mailbox 29
   Uint16      ME30:1;    // 30  Enable Mailbox 30
   Uint16      ME31:1;    // 31  Enable Mailbox 31

};

/* Allow access to the bit fields or entire register */
union CANME_REG {
   Uint32        all;
   struct CANME_BITS  bit;
};

在这两个结构中,为什么一个用UINT16,一个用UINT32呢,而且ME的类型应该为BIT呀

网友A:
CANME_BITS 是个字段的定义规范.
编译器规定字段元素用 UINT16(unsigned int) 定义. 并用 ":" 和后面的数字再规定字段的位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