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调制驱动

楼主:
目的:产生脉冲信号驱动光电调制器(铌酸锂)。
方法:用FPGA产生脉冲宽度50ns、频率100K的脉冲信号,再用SN74HC14整形下,再用AD8000的稍微放大下(放大1.5倍,脉冲峰值5.7V即可)。
这是我自己想的方法,不知道有没有可行性,请教了!

网友A(2012-11-17):
74HC14上升下降沿常温下大概有10ns,你的脉冲宽度才50ns,能否允许这样的上升下降沿?

网友B:
要换用高速逻辑门电路,运放尽量不要用,高速运放很贵,而且电路设计很讲究,逻辑门电路可以输出5V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有没有上升沿和下降沿在1ns左右的触发器?找了一早上没有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运放的问题我要好好考虑下,请您帮我推荐一个逻辑门芯片,新手找了一早上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一般上升沿和下降呀都在几十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