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100倍之后波形变粗了 是因为高频分量吗

楼主(2012-11-17):
两级ne5532级联 信号源10Khz 正弦波

网友A:
还是上一个帖子里的电路么?加入低通滤波试试,转折频率设置在12~15KHz

网友B:
1. 示波器探头地线没有接好?
2. NE5532供电电源退偶不佳?

无论怎样,输出信号相位噪声过大。

网友C:
试一下  将输入端接地看看,是否是自激

网友D:
看样子 像是 地线没有接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是之前的那个图 放大幅度现在没问题了 但是波形放大后变成这样了 能从放大电路上进行改进么 或者前级放大我用高精度的运放 比如仪用放大器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这两个问题我明天再试试 不过能不能从原理图上修改呢 我的目的是最大放大60DB 带宽100hz 到 100K

网友E:
应该是噪声太大啦。

网友F:
楼主可以在前面和后面运放的反馈电阻上各并个10-22P的电容试试。

网友G:
显然是有个高频信号寄生在里面。

把示波器时基调整一下,应该可以看到高频信号的波形。

网友H:
高频太给力了,去掉高频就细了

网友I:
波型很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两个电容真的是神来之笔啊 本来我把前置放大改用仪用放大器波形变好了很多 但是超过50Khz就开始变形了 后来在后两级上反馈上并上两个10p的电容  效果非常明显 波形变得很漂亮 十分感谢 看来要补补模电了

网友J:
其实反馈电阻上并一个电容是构成低通滤波,你要理解为什么加了那两个电容就可以了,这样进步会更大一些

网友A:
俺在2楼就提示LZ加入低通滤波,居然不给俺加分,LZ不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对模电的知识学的不是很扎实 所以当时没理解你的意思 现在我才明白了:handshake

网友K:
其实反馈电阻上并一个电容是构成低通滤波,你要理解为什么加了那两个电容就可以了,这样进步会更大一些
引用 网友J:

请问这里并电容的作用是补偿高频信号下运放的相移(防止自激振荡),还是说极大地缩小了高频信号的放大倍数(甚至直至0)?

网友K:
请问15楼的朋友还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