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时钟输入问题

楼主(2012-11-17):
给FPGA提供时钟,直接从信号源输入的话估计电压不够,是不是要用时钟芯片呢,你们是怎么做的?
如果频率较高呢?针对不同的应用场合,推荐几款,欢迎讨论,先谢了!

网友A:
使用PLL芯片,这个应该不错!

网友B:
用有源晶振。用IDT公司

楼主:
回复 网友B:
猴哥啊,我这里是直接从信号源输入的啊,如果是LVDS的话可以用transfm来转~猴哥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呢?低频或者高频的话

网友C:
TI的时钟芯片也不错
TI的cdce6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