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RFID读卡器能获取信号强度信息吗?

楼主(2012-11-17):
在做一个应用,遇到一个问题:
要想通过读卡器获得每次通讯时,ID卡的信号强度,这个是一般读卡器都有还是需要特殊的读卡器?

如果有,请推荐个牌子吧。

另外,移动的RFID节点还有一些数据(例如节点的温度)要送回,这个可以吗?就是说不只是RFID自己的信息,还想有几个字节的实时数据要读回,这个有什么办法吗?

对这个行业没有接触过,希望买个RFID芯片就能解决问题,不想自己搭射频等东西,不会弄啊。

谢谢哈!

网友A:
这个肯定是读卡器的特殊功能,ID卡的信号强度不好测吧,因为ID卡一般都是无源的啊  如果要测读卡器和ID卡的距离的话,可以把读卡器的发射功率放大点,如果能读到卡,然后在放小点,如果能读到卡,再次放小点,通过这样的改变过程就能确定与卡的大概距离。关于节点的数据要送回是可以做到的,只不过你需要在节点上添加天线,将你的数据发射出来,然后加上协议中规定的针头和针尾,按协议中的方式传数据就可以了,读卡器完全可以读到,但是读到的数据又需分开处理,这样综合下来我觉得还是需要你做整个过程好实现一点,也就是做原理机,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