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144Pin的STM32,用GPIOF口遇问题

楼主(2012-11-17):
GPIOF0-10初始化成out_OD,但发现F6和F7两个端口不能被拉到5V,其它的都可以,不知是哪儿操作的不对,请版主指点下!除了初始化成开漏功能外还要注意些什么?我的IC是STM32F103ZE。

楼主:
RCC_APB2PeriphResetCmd(  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GPIOF|RCC_APB2Periph_GPIOG, DIS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GPIOF|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7f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如上初始化,这样有什么问题吗?另,这个端口还需要做其它的设置吗?想上拉成5V来驱5V电平的外设,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
找到问题了,我看的是那本书做的图,结果查了下英文资料,PF6-PF10不是F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