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单稳态的输入问题,微分电路【求助!!!】

楼主(2012-11-17):
本来是示波器的A端连在555的2脚。书上说一按SB就会输入一个低电平给2脚。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平的变化过程,还有电压是由电容取出的还是电阻?R1\R2电阻的作用?谢谢

网友A:
电容特性: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静态时,电容两端电压等于零(因为通过两个电阻放电,最终的结果是完全放完),且2脚的电位等于12V(流过R2的电流为零,其两端等电位)。
当按下SB的瞬间,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2脚瞬间的电位从+12V变为0(地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