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读写外部SDRAM的时钟频率(一定要是143M或者166M吗)

楼主(2012-11-17):
外部SDRAM手册上注明的时钟频率是143M或166M,FPGA一定要用这个时钟来读写吗,我试了一下,用100M也能成功读写,是不是不稳定呀,还是不超过143M呀

网友A:
sdram 难道还有这个要求?不知道的

网友B:
100M也可以啊。

网友C:
我做时是125M,芯片133M两延时,我也用两延时

网友B:
金先生好好讲讲

楼主:
金先生是谁??
最近一直在查资料,根据手册上推荐,应当是选166M,或143M,因为手册上只推荐这两个时钟,如果说143M以下的时钟也可以用的话,SDRAM手册上就会写明最大166M,另外给出143M毫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