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连接报错、

楼主(2012-11-17):
仿真器是,xds510,驱动已经安装好,以下为错误显示:
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
Error 0x80001240/-1058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Target,
Device driver: Emulator Controller not responding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from the emulator.  The targets should then be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an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C5401 XDS51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initialize the target again.
Ignore:  Ignore the initialization error and start
  without target debugging access.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请大家帮个忙,急!!!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用的560的仿真器,6713的芯片,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呢!愁死了

楼主:
用2.2已经解决 。

网友B:
版本问题吧

网友C:
没见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D:
是不是软件驱动安装有问题

网友E:
回复 楼主:
通常这个问题发生在驱动与CCS版本不配套!
或是板子不是调试状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