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时,差分走线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2-11-17):
(无正文)

网友A:
差分是为了抗共模信号的干扰;如果两边线长不一致,则阻抗不一致,阻抗不一致,则共模抑制比下降,所以差分线要求尽量等长。

为什么两根线要紧靠并排走?
差分并不能抑制差模干扰,那么为了抑制差模就要有别的措施,并排走就是一种措施。
紧靠并排走的话,他们形成的面积最小,这样对于干扰的磁场,最小的面积产生的差模干扰也最小。

差分线如果是PCB走线那么要求等长、并排走、间距最小。
如果是线束,那么要求双绞。

网友B:
靠近走线,相同的外界干扰环境,拾取同样的共模噪声和外界骚扰,这样保证信号进行差分后尽量少“变质”。

网友C:
差分信号通常并排走线,等距,等长;两根线的线宽、线距以及clearance通常是根据阻抗要求计算出来的;差分线的正下方建议不要有走线,保持完整地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