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2012-11-17):
画了个板子,一个双列直插的器件封装不小心画错了,宽度画的窄了,有没有下面窄上面宽的基座或者其他的解决方法?????

网友A:
把IC脚掰到合适。

网友B:
如果偏差不多就把引脚扳弯,如果偏差太多就只能飞线了。

网友C:
你没说你画的脚间距具体是多少?
很难办 ,可以网上查查

网友A:
没有合适的转换座子,因为不会有谁提前知道你的需求,而且没有这个需求量,如果差的距离不大,把IC在平板上压管脚知道符合插孔,然后相差甚远自己做个转接板。

网友D:
时间来得急,你可以自己做个转换座子,
话说,打样很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  有答案了就打烊

网友E:
没有,只能画宽的。就可以

网友F:
貌似无装配限制的话,简单制作一个转接板是最合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