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高速电路设计的经典案例

楼主(2012-11-17):
高速电路设计的经典案例1

楼主:
高速电路设计的经典案例2

楼主:
高速电路设计的经典案例3

网友A:
请问楼主 一共三个part吗?

网友B:
电路处理的信号频率足够高使得传输线对该频率表现的阻抗足以对信号产生影响,工作在这种频率上的电路就叫做高速电路。

网友B:
高速电路板这是用微带技术与叠层技术相结合或光纤技术而生产出来的线路板,容量很大,而且许多原件直接作在线路板上,减小了空间,提高了线路板的利用率

网友B:
今天老电工发威了   传了那么多资料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我们这些小菜鸟还要你多多照顾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