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教:4V稳压到3.3v

楼主(2012-11-17):
求教:
4V稳压到3.3V。 采用最简单的稳压二极管稳压。
但是发现常见的1N4728-3.3V ,要达到反向击穿,电流正常值在76mA.
我稳压后负载也才用10mA而已。  那么这样接效率太低了。而且功耗太大。
有没试过更好的方法,或者见过低反向电流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A:
MCP1700-3.3

我相信你的预算没紧张到不能用这个的程度。

网友B:
二极管降压算了。

网友A:
取决于楼主3.3V的精度要多少。

网友C:
两毛多的稳压IC,都用不起吗?

网友A:
楼主的组要问题就在于没有把应用条件搞清楚,多少精度,给多少预算。

网友D:
为什么用二极管稳压啊

网友E:
用 LM1117-3.3

网友F:
用LM317芯片也可以稳压  搞定这个问题很简单   呵呵   多多努力啦   呵呵

网友G:
直接将二极管串在电路中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3端稳压管么? 成本上不会多得多么?

楼主:
回复 网友G:
简单是简单,就是锂电池的电压是从4.2V——3.6V的走。那么出来的3.3V不稳定哟。
AM1117的压降比较高,不适合。

网友H:
国产的6206,SOT23封装,价格才0.15RMB左右,最大50mA的输出电流,静态电源电流在10uA以下,而压差可以低达50mV,这是极好的选择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G:
简单是简单,就是锂电池的电压是从4.2V——3.6V的走。那么出来的3.3V不稳定哟。
AM1117的压降比较高,不适合。
引用 楼主:

MCP1700-3.3,楼主视而不见就无法帮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Im sorry,着急了,没看见,试一下,感谢兄弟了:handshake

网友I:
去看下凌特的IC,有超低压稳压的,或都先升压再稳压

网友J:
楼主现在有答案了吗,貌似上面的分析的够用了吧:lol

网友K:
怎么弄得这么贫瘠呢,自己做项目呢?

网友L(2017-10-26):
MCP1700-3.3最好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