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颖51的发展,提点建议

楼主(2012-11-18):
本人对中颖51的发展路线,也关心了几年,提点不成熟的小建议,仅供参考。

1. 芯片向小型化封装、超小型化封装,已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2. 芯片向多样化发展,如继续降低芯片功耗,增加通用PCA模块,增加DAC模块,对引脚少的芯片,建议增加引脚映像功能,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3. 对今后推出的产品,重点产品结构系列化,如内部模块系列化,外部引脚排列系列化规范化(特别是电源管脚,应向上兼容,便于用户升级)。

4. 对今后推出的引脚少的产品,重点推荐单线或2线口下载程序,不推荐使用4线JTAG接口下载,如贵司的SH88F2051-SOP16脚封装,去掉2线串口下载程序功能,而保留4线JTAG接口下载程序,要知道,引脚少的产品,其IO口本身就紧张,使用多线下载程序,会给用户使用带来极大的不便。

5. 对今后推出的产品,建议按如下规则做成系列化。
   着重设计一款内部模块多,功能全,引脚多的产品,以不同的封装瘦身,逐步降级,形成封装风格一致的系列产品,对引脚少的产品(增加引脚映像功能变得非常重要),可取消JTAG仿真接口(因用高配置的相应芯片,能模拟仿真),仅保留占用IO口少的下载程序功能。
   这样,贵司的前期开发投入少(只需开发一个品种),通过后期的产品封装来取得系列全线产品。
   等到真正上量了,如某个品种销量好,可重新设计制版,将内部模块适当去除多余的,完成这单个品种的更新升级,进一步缩小硅片面积降低成本。

网友A:
M0自创的?
看来你对51还有不小期望哦

网友B:
这就是中国好声音吧  顶起

网友C:
LX以前不是用MG的吗?

网友D:
这么多建议, 看来楼主很看重这个芯片.
国产芯的发展真不容易
来顶一个,支持一下

网友E(2013-05-31):
支持楼主的建议,顶起,51单片机还是有很大生存空间的,不是什么产品和场合都需要M0的,希望中颖加油改进。对于下载方式,我很赞同楼主的意见,低管脚的比如20脚,32脚的,就不必做成JTAG下载模式了,占用管脚数量太多,可在多管脚的芯片上保留JTAG,比如44脚的,不同管脚的芯片内部资源模块化,能互相兼容,如果要使用JTAG调试,可以买个多管脚带JTAG的芯片测试功能,调通后,再把程序移植到少管脚的芯片上,少管脚的可以只用2脚的ISP模式,或者C8051F系列的C2模式来下载,这样多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支持楼主的建议,顶起,51单片机还是有很大生存空间的,不是什么产品和场合都需要M0的,希望中颖加油改进。 ...

现在已经在开发单线仿真了。:)

网友G:
楼主真是有心人,顶起啊

网友E:
中颖加油,快点推出增强型的新品啊,我们公司正在预研基于中颖单片机的产品,以后要批量生产,要是新品出来,就可以大大拓展我们的产品线,对以后的产品系列化和便于生产调试以及现场维护升级都带来方便。当然喽,相关的下载软件和工具也一定要好用才行。

网友B(2013-07-17):
希望中颖在下载方式上能听到群众的呼声而改进   我已经碰到有好多客户反映这个问题了 特别是低管脚的  给客户的使用带来非常多的不便。

网友H:
增强仿真是好的
更重要的是功能的大步提升
如DMA通道 CNA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