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小型功率放大器的设计的问题

楼主:
电路如图:
左上角为输入输出波形  要求 :电压增益20db 输出功率>0.5W(8欧姆)
1.关于频率特性的控制 它要求频率特性在20HZ---20KHZ
(1)输入侧的C1与供发射极电路的输入阻抗形成的高通滤波器截至频率在20HZ一下 这里取C1=10uF 为什么? C1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将截至频率设在20HZ一下
(2)C3为什么取330uF
2.C2的作用是什么?
3.这里只是一个驱动电路,还要什么才能构成一个类似P3一样的装置(输出端接一个耳机,要把一首哥放出来,还要什么东西)

网友A(2012-11-18):
1.C1与等效输入阻抗,保证至少20Hz最低声频通过。其作用主要是隔断直流
2.C2取330(误为C3了),交流短路R1,以保证整机增益
3.这个电路差不多符合20dB要求。只是C5容量小了许多,应取470~1000uF(耳机8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不应该是正弦波吗  并且是放大了10倍的

网友A:
输入信号太大了,1V左右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

网友B:
R5上端最好改接功放输出端,就是C5的左端。

网友C(2013-03-16):
还要什么才能构成一个类似P3一样的装置(输出端接一个耳机,要把一首哥放出来,还要什么东西)?请问楼主解决了吗?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