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触摸芯片TS12使用问题

楼主(2012-11-18):
请问大家在使用ADS触摸IC,TS12 时用 IIC总线以访问内部寄存器时,读出来的都是0Xff,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电路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
两种可能性都有

楼主:
u8 ReadOneByte_TS12(u8 ReadAddr)
{
        u8 temp=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D0);   //发送低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u8)ReadAddr);           //进入接收模式
      IIC_Wait_Ack();
        IIC_Stop();//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delay_us(5);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D1);   //发送低地址
     IIC_Wait_Ack();
        temp=IIC_Read_Byte(0);
        IIC_N_Ack();
        IIC_Stop();//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temp;
}
这样的读可以吗
请问器件地址是不是0xD0

网友B(2012-12-20):
楼主 搞好了吗   示例程序 方便传上来吗 我们看看 最近也在搞这个  和你问题一样  QQ350998385

网友C:
哪里可以买到该芯片?

网友D(2013-05-02):
TS12  我也在用,遇到了些问题,请求楼主帮忙  QQ270252611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