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栈的问题

楼主(2012-11-18):
据说内存内存分配时,系统分配的都放在栈中,new声明的都在堆中。
现在有如下问题:
1.这个栈与平常所说的先进后出的栈有什么区别
2.有如下定义
            int i = 0;
            int j = 0;
            int k = 0;
i,j,k,f是放在栈中的,如果按照栈的特性(先进后出)。那么访问j的话是不是要先弹出压在它上面的k,f呢?       int f = 0;

网友A:
访问变量,只是访问变量所在地址.看看反汇编就明白了.

网友B:
栈只是表示一种存储方式,
访问j你可以通过直接让指针往下移

网友C:
平常所说的栈是指一种数据结构。

网友D:
对于栈帧是先进后出的,但对于栈帧内部的部分,不一定是先进后出的,而可以是“直接访问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