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试题

楼主(2012-11-18):
大概如下:
/*
sizeof(int)的可能值为1,2,4,8,rand()是可以产生int范围内随机数的随机函数
*/
int x=rand();
int y=rand();
unsigned int cx=CONVERT(x);
unsigned int cy=CONVERT(y);
int less=(x<y)&&(cx<cy);
int diff=((x-y)==(cx-cy));
if(less&&diff)
      printf("true");
else
      printf("false");
问:宏CONVERT(n)是如何定义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单位的笔试题

网友B:
#define CONVERT(n) (n)&0x01111111
有符号整形转换为无符号整形

网友C:
#defin CONVERT (a+sizeof((a)*32768))
如果X是负的就把X归0。因为int范围不确定,所以就取当为1(无符号取值为0-32768)再乘以他的大小.
反正cx cy都是无符号,不用担心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