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T2272无线模块的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2-11-18):
我的控制板上使用现成的PT2272无线模块,其无线接收功能本身确定是正常的。可是,控制板还有一根线是单片机引出的PWM信号(10Hz)控制MOC3043的。当这个引脚有10Hz的PWM信号时,PT2272无线模块就无**常接收信号。我知道肯定是PWM信号引起的。但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两样功能都不能删减的前提下。求高手们指点!谢谢!

楼主:
把单片机的下载器断开后,使用220V市电后竟然恢复正常。

网友A:
那么应该检查电脑USB端口是否在漏电。

楼主:
基本能确定无线接收功能受到了PWM信号和下载器的双重影响。

网友B:
供电不稳,那个没事。就是对电源要求挺高的。

网友C:
试下在PWM的输出端口加个RC低通滤波,前提是这个滤波效果不影响你的PWM正常使用。

网友D:
PT2272接收就是有这个问题,当只有一个信号发出来时,它可以正常的接收到,但如果旁边再有一个也在发射同样频率的信号时,它就接收不到了。这也是有的盗车的人高兴的地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