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问题

楼主(2012-11-18):
一个螺旋的数字排列
  7 8 9 10
  6 1 2 11
  5 4 3 12
    ……  13
以1 为原点,往右是X正方向,往下为y正方向
给定(x,y),输出数字。如(1,0) 输出2

网友A:
用二维数组试试

网友B:
一个匹配问题,把这个转化为一个二维矩阵,然后根据i,j 索引就可以了

网友C:
一维和二维都可以
一维就先创建[n*n+1]的数组
[i*n+j]就是i行j列
那么一个矩形数列就出来了,每个位子都是空白的,要输出成蛇形那么你就要像想如何对每个位子赋值
发现规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