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插入CHIPSCOPE带来的时序干扰

楼主(2012-11-18):
最近在调试一个程序,由于插入了CHIPSOPE,方便观察波形,调了两个礼拜,一直不稳定,后来把CHIPSCOPE去掉,一下子就好了,可能CHIPSOPE的插入会对时序延时的.但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还在探索中........

网友A:
chipscope本来就是占用资源。当然是这种结果了。

网友B:
我遇到都是插入chipscope时功能正常,不插时工作不正常。。。;P

网友C:
我遇到都是插入chipscope时功能正常,不插时工作不正常。。。;P
引用 网友B:

可以肯定设计有问题

网友C:
最近在调试一个程序,由于插入了CHIPSOPE,方便观察波形,调了两个礼拜,一直不稳定,后来把CHIPSCOPE去掉,一下子就好了,可能CHIPSOPE的插入会对时序延时的.但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还在探索中........ ...
引用 楼主:

不稳定是指什么?
另外,这不能称之为“时序干扰”
建议仔细检查你的设计,应该还是设计本身有问题。

网友B:
可以肯定设计有问题
引用 网友C:

的确如此。:)

网友D(2013-01-25):
引用 网友C:
不稳定是指什么?
另外,这不能称之为“时序干扰”
建议仔细检查你的设计,应该还是设计本身有问题。 ...

是不是chipscope确实对他有影响呢,在设计本身没问题的情况下会不会也有这样的?

网友E:
基本上没有问题   呵呵   这个问题按照猴哥的思路走   相信猴哥   呵呵

网友F:
猴哥思路应该是对的

网友G:
延时是延时,不稳定是不稳定,楼主首先要确定加和不加Chipscope之间的区别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