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双向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2-11-18):
我现有一个案子,要求我的控制盒显示的内容上传给电脑介面同步显示,包括时间/星期/定时开关启动电机/空气污染指数(4个房间)----等等,控制盒自身可设定一些参数,电脑介面也可对控制盒的参数进行设定,我现用全双工的485 IC/MAX491,主要是考虑电脑与控制盒互相控制,这就相当于都可作为主机了,不知这个方案可行不,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用半双工的8脚485芯片就可以,双向通信是协议解决的,主机定时查询控制盒,控制盒做应答就可以了。例如在通信协议里有一条指令HOST_SET_NODE,是主机通知控制盒修改某个参数,控制盒收到指令后修改参数并在应答指令里告诉主机,已经完成修改,这样就实现了主机控制;对于控制盒控制主机,可以设置一条指令HOST_ASK_NODE,指令定期从主机发出,控制盒把需要做的修改用应答指令告诉主机

楼主:
如果电脑没有开机,按你楼上仁兄的说法,那我的控制盒没法单独工作了,

网友B:
2楼的方法是485中最常用的,主从机模式。
电脑没开机,控制盒怎么不能用?该检测检测,该设置设置呀。只不过没有主机的轮训,你的数据不上去而已,但回过头想想,电脑没开,你就算上传了不也是白上传吗?只要电脑一开,一轮训,那数据和参数就又同步了呀。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是个问题

网友C:
用什么方案合适要看通讯距离和通讯速率,485适合低速率、几十到几百米的通讯距离,这时的性价比485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