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电路问题,本人小白,见谅。

楼主(2012-11-18):
题目:
   现有一10V电源,要把一额定电压3V,电流9.1mA的负载接到此电源,设计一分压电路。
解:
    把负载看成是与R2并联的电阻,因此负载中有电流通过,应用分压公式时,必须考虑负载的影响,即必须应用10%的规则。首先让R2上的电流I2是负载电流的10%,称R2为泄漏电阻,R2上的电流为泄漏电流,则本题的泄漏电流为:
         I2=0.10x9.1MA=0.91MA
则R2的泄漏电阻为:
         R2=3VX0.0091MA=3197Ω

问题1:        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
                 应该是R2=3V÷0.0091MA=329Ω吧?

接下来算总电流:
         I1=0.91MA+9.1MA=10MA

问题2:        你怎么知道这个10V电源提供的电流是10MA?

则R1的电阻为:
        R1=〔10V-3V〕÷0.1A=700Ω

网友A:
你看反了吧,是R1和R2上的电流要远大于负载电流,才能保证负载变动的时候分压值稳定吧。

网友B:
2楼正解,但是强烈不建议用这种办法带负载,因为回路功耗太大.

网友C:
楼主这个是题目,用于考察电阻网络的计算,不是实际工程问题。
此题用分压原则时,负载可以看成是恒定的,电阻和电源也为理想器件,10%规则在此不是绝对的,只是起在解集中选择一个特解的限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