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红外发射接收管 自制开关啊!!!!!!!!!

楼主(2012-11-18):
我想做一个3X3 感应手指动作 的电路用红外开关 做
就是附件这样子的

有点小疑问  就是这样的 距离收发距离能有多远
那个VOUT我可以直接接到IO口上吗?
好几个接收管我并联
电阻要变吗?单片机能反应过来我划过了几个管吗?

网友A:
你先自己画个完整的电路图出来就知道能不能共用电阻了。光电接收管的信号可以进单片机端口处理,反射式一体化管工作间隙大约1-2mm,对射的看功率和是否有透镜,一般在1-3cm左右。

网友B:
呵呵呵,网上有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