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内部基准电压问题

楼主(2012-11-18):
AFE253,在SD24模式中使用VREF。但是我测量出VREF基准电压是0.96V,理论上不该是1.2V吗?我也设置SD24REFON了,还是找不到什么原因。不知道各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

楼主:
或者在程序中还需要设置其他什么东西吗?

网友A:
应该是基准源没有选择好   这个需要把基准源选好   同时需要做好抗干扰问题   和温漂问题

网友B:
跟芯片的基准频率有关系没?

网友C(2013-03-14):
你设置一下SD24VMIDON位看看,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D(2014-01-18):
可以发一下SD24的资料吗?程序例程和说明文档之类的? QQ是:603876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