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用热敏电阻温度测量

楼主(2012-11-18):
热敏电阻,惠斯通电桥,,,。。 我的设计是 当温度达到了比如50度,,之后设计的一个报警的路,,这是我的思路,。请问 比如温度到了50度的时候,,对应的电压是1V 的话,,在50摄氏度 之前都是小于1V 。。。那该怎么连接外部的电路呢

网友A:
楼主不是都说了么,惠斯通电桥,AD,不过建议你核对一下精度,热敏电阻的精度可能分压都可以了,犯不着电桥的,电桥你还得做差分。

网友B:
犯不着电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热敏电阻分压 是怎么回事啊 ??我做的就是  当外界的温度达到指定的范围 比如50度的时候, 做一个报警的装置  求怎么做呢

网友C:
4楼:
当然是热敏电阻与非热敏的电阻分压,比较器检测分出来的电压是否达到某一数值。

网友D:
看1L和4L。按照他们的方法还可以的。
算下达到50度的时候电压是多少,然后用运放做个比较器不就完事,(最好是迟滞比较器)低于50度不就不动作不就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前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照这个原理图 可以吗 ,根据放大的得来的电路作为连接其它的负载  比如比较器

网友C:
8楼:
此设计太浪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看这个作为 温度采集的放大 电路可以吗 谢谢了

网友E:
对、用分压比就行了,在搭个电压比较器

网友C:
10楼:
这是放大器电路,不是比较器电路。
如果你需要放大,而且不计较放大器输入阻抗的话,可以。
右下公式不全,不知道是否有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谢谢你了  我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