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的板子没有晶振,还可以运行,很奇怪

楼主(2012-11-18):
st开研讨会,送的板子。上面没有晶振。我从网上下载的程序可以在板子上运行。 是不是检测到外部晶振故障,使用内部高速晶振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在RCC->CR下把最低两位清零了,还可以运行程序啊。我全写零进去还可以运行程序。我最后把RCC->CR读出来后发现HSE的设置部分还是11.RCC->CFGR的PLL设置我直接写0进去。都无法禁止掉程序运行。我这样做的目的想,确认HSE出问题的时候,是由内部晶振提供时钟。以前没有做过,这次拿到的板子没有晶振,还可以运行,很奇怪。请各位高手解释以下。

网友A:
没有外部晶振的情况下,会自动默认内部RC振荡

网友B:
不管有没有外部晶振,STM32运行默认使用内部RC 的HSI时钟。
如果代码改为使用外部晶振,当外部晶振故障会进入中断,如果中断代码没写 会表现为代码停止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