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平衡车的横向加速度问题

楼主(2012-11-18):
当小车站立后,如果保持平衡不动且垂直,则只受重力加速度,倾斜角度可测,但如果小车是运动,特别是倾斜运动时,外界或小车自身的加速,会产生横向加速度,会有一部分分解到重力,导致误判。具体表现就是小车撞墙后必倒,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2012-12-26):
电机参数不符,表现为:扭矩加速度不够。

网友B(2014-04-20):
亲,pid是怎么调的?谢谢

网友C(2014-05-26):
水银振动开关防止小车撞击倾倒,加速度检测分别处理!

网友D:
陀螺仪+加速度计 做互补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