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的串口能像51那样使用吗

楼主(2012-11-18):
PSoC的串口能像51那样使用吗

网友A:
看它的说明都是以字符的方式发送与接收

楼主:
那如果用485之类的通讯时该如何处理

网友B:
什么思路?

网友C:
有发字符的指令,也有直接用PutChar发一个字节的

网友D:
485只是传输介质,跟内容无关。

网友E:
不用字符到HEX转换,有专门的API

楼主:
my god!全局设置的时候把IgnoreCharsBelow选项用成UART模块自带的32了

网友F:
中文PSoC用户模块数据手册-TXRX系列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26183

网友G:
我也正要用PSOC的串口,不过还没有头绪呢!希望楼主调试顺利!

网友H:
485也是用Rx,Tx模块。多了一个使能脚。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