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带放大电路

楼主(2012-11-18):
如图
问题:
1.电路增益应该为0的,但是为什么实测在高频(几百赫兹)会有12~13DB的增益?
2.电路输入阻抗应该为0的,那应该没有输出的啊
3.为什么输入输出会有相移?

网友A:
1.即便是标准共基,也会有电压和功率增益
2.输入阻抗何时为零了?
3.C2C1都可能引起相移

网友B:
楼上正解,输入阻抗不为0;共基电路对电流没有放大作用,但对电压和功率有放大增益呀,不可能增益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