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发一个关于VGA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2-11-18):
STM32驱动VGA 现在是中断控制VGA时序,  然后在主函数里面添加任务,  控制VGA的定时器有最优先的中断级别,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当主函数为空循环, 显示效果很好,但只要添加一些应用代码进去, VGA就抖动起来了,字体明显有毛刺,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一些返回函数的原因, ARM的汇编我实在看得头大。

网友A:
从现象上看,如果这些代码没有操作端口,就很可能是影响了时间的问题。

楼主:
是的, 有操作端口,GPIO 硬件的SPI UART等,   但这些都没有开中断的。

网友A:
加一些其他代码进去,分析一下是否是插入代码的关系还是硬件间的影响。

楼主:
是的,在一点一点做测试,  现在测试好像是汇编上的频繁的地址跳转的话,就会抖动

楼主:
用示波器看中断缺口放肆抖动,NND,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