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平复位电路

楼主(2012-11-18):
如附件图所示,关于二极管D的作用从网上看到的解释为:当电源电压消失时二极管D为电容C提供一个迅速放电的回路使/RESET端迅速回零以便下次上电时CPU能可靠复位。
    当电源消失时,原电源端是否为开路?上面所说的放电回路是否由电阻R和二极管D组成,此时的电容器有什么作用,如果是放电作用怎么没有在放电回路里面?
    有时候还看见
在连接单片机/RESET端之前再串联一个10K的电阻,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掉电以后,电源处于什么状态,根据方案不同不好说,但是不影响分析这个电路。

掉线以后,C的放电回路是D和CPU,相当于电容充当了单片机(和其他负载)的电源。

串的那个10k电阻,根据单片机不同也不一样,比如PIC的电阻,是因为PIC进编程模式需要在MCLR上输入高压触发,那个电阻用于隔离VCC和高压,否则高压加不上去。

其他有的单片机,如果复位端对静电放电敏感,也可能建议客户串个电阻,以防ESD打进去造成LATCHUP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看到2楼的解释,明白了许多。看到有的低电平复位没有D,如果没有D那回路是不是C、R和CPU组成的呢?这两个电路的区别在哪里啊?
下图是C8051F单片机的低电平复位电路,如果有谁了解,讲一下其工作原理

网友B:
C8051F 单片机C2典型接口电路

网友A:
没有D,放得慢,下面这个电路你可以不用去研究了,这个作者水平可能很菜,在乱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