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香水城,使用内部晶振UART接收250K左右速率数据死机

楼主(2012-11-18):
情况如下:
内部16M晶振,串口接收250Kb/s 数据,
定时器4 200us中断
2秒不到MCU就死机
不接收数据工作正常工作
这种情况是否跟使用内部晶振或堆栈不够有关?
求大神 助

楼主:
128KB/S又没事 求救啊

楼主:
香主来了吗?帮帮忙

网友A:
串口的容错能力太差了,且不管内部时钟准确度咋样,即使接收到错误数据或者不完整bit,也不能死机,要超时退出。

楼主:
谢谢朋友帮助,今晚再试试

网友B:
建议用ST-LINK连上,调试一下,按理STM8不会死,连上调试器就容易看出CPU跑到什么地方

网友C:
香主似乎最近很忙

网友D:
连上ST-LINK测试一下

网友E:
香主似乎最近很忙
引用 网友C:

香主好像很久都没出现了,很多人都在呼唤你

网友F:
应该和软件代码有关,串口中断里面最好只保存数据(用队列方式),不要做太多事情,否则频繁中断,又处理不过来,必然崩溃。

网友G:
死机是什么意思?

HARDFAULT了吗?任何猜测都是没有意义的,需要做的是调试,找到真正的原因

www.stmcu.org

在资料下载栏目里,找到2012 ST ROADSHOW资料,里面有关于HARDFAULT调试的讲解,可以去具体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帮助,主要是仿真器在调试的时候烧了。电脑认得了,但是芯片烫得厉害,用不了

网友H:
算找到原因了吧,可能STM8真的是容错太差了,噪声也产生中断,在噪声中断中也没有清标志位,而导致一直在中断里跑吧,现在解决办法如下:
if(UART2_GetITStatus(UART2_IT_RXNE )!= RESET)
{
    用户代码;
}
else
{
    UART2->SR;
    UART2->DR;
}

   " UART2->SR;UART2->DR;"根据手册可知可以清TC、IDLE、OR、NF、FE、PE位;可以说除TXE与RXNE位没被清外,别的都被清了,由于我又没有仿真器,所以也看不出到底是那个位被置位。但总体来说是可以正常接收250K/S的数据了。

楼主:
辛苦你了,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