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编译问题

楼主:
各位技术大牛:
      我用的单片机是PIC18F2480,编程环境是MPLAB IDE V8.46,
      器是 PRO 9.65。我在编译的时候出现错误提示:

Error   [712] E:\work\product\KGS7-V2.0\program\KGS7.c; 441. can't generate code for this expression
Error   [712] E:\work\product\KGS7-V2.0\program\KGS7.c; 450. can't generate code for this expression
Error   [712] E:\work\product\KGS7-V2.0\program\KGS7.c; 433. can't generate code for this expression

所在代码: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另外,我的系统是win7,picc18的编译器在win7下能**吗?

谢谢。

网友A(2012-11-19):
这个真不知道能否在WIN7下面跑,我只用XP。

你可以先把那几行屏蔽掉再编译看看有何提示?

楼主:
大侠,帮忙。

网友B:
多加一层括号试试,即改成 *((unsigned char *)(0xff6+i))

楼主(2013-01-23):
怎么无法 结贴给分?

网友C:
picc18的编译器不能在win7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