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负载短路的检测电路

楼主(2012-11-18):
我在做一个H桥电路,负载为一个设备的线圈,当H桥工作前,MCU需要对负载进行短路检测,如果负载被短路了,启动H桥可能会烧毁IGBT(尽管驱动有过流保护),因此在驱动工作前,有必要检测负载是否短路,这样可以及早发现故障
请高手指点这个电路如何检测,本人实在想不出有效的电路了,对了负载为额定电压直流220V的线圈,直流电阻15欧姆

网友A:
用一个双刀双掷继电器,在启动H桥之前,切换到线圈两端,然后测量电阻,测量完毕后切换回来。
为了安全起见,控制继电器的信号要和控制H桥的信号做成互斥的,同时只能一个有效。

网友B:
楼上的办法不见得很实用
其实对于通常的 H 桥电机类型的驱动电路, 都需要做电流检测的.
比如常见的办法是在下管下面到地之间用取样电阻或电流传感器来检测.
工作电流能测, 短路电流当然也能检测.

网友A:
楼上的方法必须开启H桥,才能检测出是否短路。如果真短路即使检出,IGBT已经烧了。

网友C:
2楼的方法,如果负载在H桥工作时短路,H桥烧不烧?

网友A:
从楼主的情况看,这种状态可能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