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两个脚为何一个接VCC,一个接GND?

楼主(2012-11-18):
单个数码管10个引脚除了8个是a~g外,另外两个脚为何一个接VCC,一个接GND?
请指教?

网友A(2013-12-09):
楼主看错了吧,剩下两个应该是短在一起的,共阳管的话都接在VCC上,共阴管接在GND上

网友B:
给2、3楼一人一个yes!

网友C:
没有VCC和GND 数码管能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