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算法中pid的计算值怎么控制占空比

楼主(2012-11-18):
(无正文)

网友A:
占空比在0-1之间,合理设置比例 积分 微分 的系数,一般设置的比较小,保证PID输出在0-1之间就行了

网友B:
占空比0~1,将算出的PID输出值映射到0~1之间。比如,如果你需要误差为10时全速输出,那么比例值就可以设为0.1,算出占空比正好为1,这样从误差为10处,PID控制器就可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