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硬件消抖电路

楼主(2012-11-18):
    常用的非编码键盘,每个键都是一个常开开关电路。
     利用电容的放电延时,采用并联电容法,也可以实现硬件消抖:
我是用电容并联,进行仿真,波形如下,很奇怪啊,有了电容,这个波形就更不好了...

这是有电容去抖的电路与仿真波形,居然毛刺更大

下面是不带电容时的情况:

楼主:
带电容式,居然出现负电压,,,这个怎么解?

网友A:
电容有充电和放电啊

网友B:
电路分析:
开关打开:电源通过10K电阻串联一电容,电压为电容两端的电压5V
开关闭合:电源给电容充电,电容再放电。。。。。周期进行!电压在0-5振荡

网友C:
仿真不可全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