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信号调理电路的隔离

楼主(2012-11-18):
图1  信号调理电路原理图

图中器件用TI的常规器件即可满足,此处侧重原理,故不作具体选型

    如图1所示,电压信号由11脚输入。R2和D7组成稳压电路,正常工作时D7不导通,当输入电压超出过压保护阀值时,D7导通保护运放输入端。运放U1与R3组成同相电压-电流转换器,其作用是提供极高的输入阻抗并将电压信号转换成适于传输的电流信号。Q3、Q4受占空比为50%相位相差90°的方形载波信号驱动,使运放输出的电流信号与载波信号相乘,调制成能在T2中传输。高频信号;T2将该电流信号1:1地传输到相隔离的输出端,再由Q5、Q6解调出原来的电流信号。U2A构成的电压跟随器检测负载情况并提供足够的输出电压,使变压器T2始终处于轻载状态,保证了其传输精度。R6配合U2A对输出电流做最后的放大修正。R7与C9组成低通滤波器削减解调后的残余纹波。利用剩余的U2B构成的电压跟随器提供了额外的电压跟随输出,可用于把输出电流转换为输出电压。

网友A:
顶一下的,这个可实现信号的隔离的

网友B(2013-05-17):
好资料   顶一个   有时间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谢谢楼主   呵呵

网友B:
顶一个   好帖子   必须要持续顶   不错的资料   有时间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很不错的资料   呵呵

网友C:
“Q3、Q4受占空比为50%相位相差90°的方形载波信号驱动”,应该是18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