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二极管在采样中的精密整流应用

楼主(2012-11-18):
整流: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称为整流。
精密整流电路的功能:将微弱的交流电压转换成直流电压。整流电路的输出保留输入电压的形状,而仅仅改变输入电压的相位。当输入电压为正弦波时,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输出电压波形如图所示。

在图(a)所示的半波整流电路中,由于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如图(b)所示,当输入电压uI幅值小于二极管的开启电压Uon时,二极管在信号的整个周期均处于截止状态,输出电压始终为零。即使uI幅值足够大,输出电压也只反映uI大于Uon的那部分电压的大小。因此,该电路不能对微弱信号整流

半波精密整流电路

★当U1>0时,必然使集成运放的输出U’O<0,从而导致二极管D2导通,D1截止,电路实现反相比例运算,输出电压:
★当uI<0时,必然使集成运放的输出u/O>0,从而导致二极管D1导通,D2截止Rf中电流为零,因此输出电压uO=0uIuO的波形如图(b)所示。
如果设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为0.7V,集成运放的开环差模放大倍数为50万倍,那么为使二极管D1导通,集成运放的净输入电压:
同理可估算出为使D2导通集成运放所需的净输入电压,也是同数量级。可见,只要输入电压uI使集成运放的净输入电压产生非常微小的变化,就可以改变D1D2工作状态,从而达到精密整流的目的。
全波精密整流电路

在半波精密整流电路中,当uI>0时,uO=-KuI(K>0),当uI<0时,uO=0。若利用反相求和电路将-KuIuI负半周波形相加,就可实现全波整流。
分析由A2所组成的反相求和运算电路可知,输出电压
uI>0时,uO1=-2uIuO=-(-2uI+uI)=uI
uI<0时,uO1=0uO=-uI;所以
故此图也称为绝对值电路。当输入电压为正弦波和三角波时,电路输出波形分别如图所示

网友A:
该整流电路讲解的非常好。谢谢楼主,顶起了啊

网友B:
这种带动画的图示讲解效果很好  谢谢楼主的共享   谢谢   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