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简易 I2C 隔离器设计

楼主(2012-11-18):
通常产品设计时间非常紧张,用于新产品设计的资金也并不宽余,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必须要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设计出能够运行于恶劣环境下的稳健系统。一般而言,这会要求使用电流隔离,用于保护敏感控制电子组件免受外部突入和瞬态浪涌电流的损害。

如果您的设计涉及许多工业接口,那么当您在各大半导体厂商的官方网站上看到琳琅满目的RS-485、RS-232、CAN和I2C信号隔离器时,您会发现自己像一个进到糖果店里的小孩一样兴奋不已。但是,当您想要采购经理批准购买这些产品时,他会立马给您泼上一盆冷水:不能利用一些已有的标准组件吗?不管用什么方法,把它们都利用起来!

今后碰到这种情况,您可以热情洋溢的回答“没问题”,因为本文将为您介绍一部分工业接口电路,它们几乎都只使用一个标准隔离器。 1-4 显示了工业应用中最为常见的数字接口的简化示意图。

请注意,为了便于说明,我们省略了旁路电容器和上拉/下拉电阻器。首批三个电路都有一个异步数据传输模式,其使用两条数据线路和一条控制线路,用于驱动器/接收器激活。这样,在节点控制器和标准兼容收发器芯片之间便只需一个三重隔离器了。

4 所示隔离式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IIC)表示一种特殊情况,因为它支持仅有几英寸长的短通信链路,因此不需要线路收发器。在一些多主机应用中,两个节点会同时访问总线。为了防止信号转回其源,我们使用一个双向缓冲器来支持从R(x,y)到S(x,y)  的接收传输以及S(x,y) 到 T(x,y)的发送传输,而非R(x,y) 到 T(x,y)的直接回环。

幸运的是,多主机设计只是少数情况,大多数都是单主机应用。因此,我们可以极大地简化 4 所示电路。

由于是单主机,时钟信号 (SCL) 仅需单向传输,从而将时钟隔离减少至一条通道。然后,用一个晶体二极管开关代替双向缓冲器,这样隔离层( 5)每端将电路简化至我们的标准三重隔离器( 6)。

5 利用晶体管开关隔离发送和接收路径

在待机模式下,隔离器输入 A 和 C 通过 R2 和 R4 被拉至高电平,推高输出 B 和 D。另外,主和从数据线路(SDA1 和 SDA2)通过 RPU1 和 RPU2 被拉至高电平。当主机通过拉低 SDA1 开始通信时,Q1 发射极结点被正向偏置,而 Q1 将输入 A 拉至低电平。输出B 跟着变为低电平,并正向偏置 D2。D2 拉低 SDA2。与此同时,Q2 发射极结点被反向偏置,并且 Q2 保持高阻抗。开关顺序相同,仅在从数据线路响应时反向。

6 单主机应用隔离式I2C总线接口

6 显示了最终的电路情况。至少使用0.1Μf电容器来对芯片电源进行缓冲。通过1k到10k电阻器,始终将激活输入端连接至各个电源轨。这些电阻器可控制进入电源线路的浪涌瞬态所引起的芯片突入电流。利用滤波器电容(此处为220pF)来抑制敏感的 CMOS 输入噪声,是一种较好的模拟设计方法。

没有隔离电源,隔离设计便不完整。 7显示了一种低成本、隔离式 DC/DC 转换器设计,用于替代昂贵的集成 DC/DC 模块。主副电源均可以在 3.3V 和 5V 之间变化。下列表格列出了三种电源组合的相应组件。

7 隔离式DC/DC转换器

网友A:
谢谢啦,找到了宝贝。

网友B:
隔离的应用还是很广泛的啊

网友C:
很有前途的资料啊

网友D:
总线上使用i2c比较好,这资料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E:
很好    这一块对我用途很大   谢谢楼主    在工业控制中    隔离通信使用的还是很多的   谢谢楼主   谢谢    应该还有一种隔离   为光耦隔离   这一块你没使用   呵呵

网友E:
光耦合器(opticalcoupler,英文缩写为OC)亦称光电隔离器或光电耦合器,简称光耦。它是以光为媒介来传输电信号的器件,通常把发光器(红外线发光二极管LED)与受光器(光敏半导体管)封装在同一管壳内。当输入端加电信号时发光器发出光线,受光器接受光线之后就产生光电流,从输出端流出,从而实现了“电—光—电”转换。以光为媒介把输入端信号耦合到输出端的光电耦合器,由于它具有体积小、寿命长、无触点,抗干扰能力强,输出和输入之间绝缘,单向传输信号等优点,在数字电路上获得广泛的应用。

网友E:
耦合器以光为媒介传输电信号。它对输入、输出电信号有良好的隔离作用,所以,它在各种电路中得  1553b耦合器线缆接头
到广泛的应用。目前它已成为种类最多、用途最广的光电器件之一。光耦合器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光的发射、光的接收及信号放大。输入的电信号驱动发光二极管(LED),使之发出一定波长的光,被光探测器接收而产生光电流,再经过进一步放大后输出。这就完成了电—光—电的转换,从而起到输入、输出、隔离的作用。由于光耦合器输入输出间互相隔离,电信号传输具有单向性等特点,因而具有良好的电绝缘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又由于光耦合器的输入端属于电流型工作的低阻元件,因而具有很强的共模抑制能力。所以,它在长线传输信息中作为终端隔离元件可以大大提高信噪比。在计算机数字通信及实时控制中作为信号隔离的接口器件,可以大大提高计算机工作的可靠性。

网友E:
光耦合器的主要优点是:信号单向传输,输入端与输出端完全实现了电气隔离,输出信号对输入端无  光耦
影响,抗干扰能力强,工作稳定,无触点,使用寿命长,传输效率高。光耦合器是70年代发展起来产新型器件,现已广泛用于电气绝缘、电平转换、级间耦合、驱动电路、开关电路、斩波器、多谐振荡器、信号隔离、级间隔离 、脉冲放大电路、数字仪表、远距离信号传输、脉冲放大、固态继电器(SSR)、仪器仪表、通信设备及微机接口中。在单片开关电源中,利用线性光耦合器可构成光耦反馈电路,通过调节控制端电流来改变占空比,达到精密稳压目的。

网友E:
光电耦合器分为两种:一种为非线性光耦,另一种为线性光耦。  检测示意图
非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是非线性的,这类光耦适合于开关信号的传输,不适合于传输模拟量。常用的4N系列光耦属于非线性光耦。   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接近直线,并且小信号时性能较好,能以线性特性进行隔离控制。常用的线性光耦是PC817A—C系列。   开关电源中常用的光耦是线性光耦。如果使用非线性光耦,有可能使振荡波形变坏,严重时出现寄生振荡,使数千赫的振荡频率被数十到数百赫的低频振荡依次为号调制。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对彩电,彩显,VCD,DCD等等,将在图像画面上产生干扰。同时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在彩电,显示器等开关电源维修中如果光耦损坏,一定要用线性光耦代换。常用的4脚线性光耦有PC817A----C。PC111 TLP521等常用的六脚线性光耦有:LP632 TLP532 PC614 PC714 PS2031等。常用的4N25 4N26 4N35 4N36是不适合用于开关电源中的,因为这4种光耦均属于非线性光耦。   由于光电耦合器的品种和类型非常多,在光电子DATA手册中,其型号超过上千种,通常可以按以下方法进行分类:   ⑴按光路径分,可分为外光路光电耦合器(又称光电断续检测器)和内光路光电耦合器。外光路光电耦合器又分为透过型和反射型光电耦合器。   ⑵按输出形式分,可分为:   a、光敏器件输出型,其中包括光敏二极管输出型,光敏三极管输出型,光电池输出型,光可控硅输出型等。   b、NPN三极管输出型,其中包括交流输入型,直流输入型,互补输出型等。   c、达林顿三极管输出型,其中包括交流输入型,直流输入型。   d、逻辑门电路输出型,其中包括门电路输出型,施密特触发输出型,三态门电路输出型等。   e、低导通输出型(输出低电平毫伏数量级)。   f、光开关输出型(导通电阻小余10Ω)。   g、功率输出型(IGBT/MOSFET等输出)。   ⑶按封装形式分,可分为同轴型,双列直插型,TO封装型,扁平封装型,贴片封装型,以及光纤传输型     光耦
等。⑷按传输信号分,可分为数字型光电耦合器(OC门输出型,图腾柱输出型及三态门电路输出型等)和线性光电耦合器(可分为低漂移型,高线性型,宽带型,单电源型,双电源型等)。   ⑸按速度分,可分为低速光电耦合器(光敏三极管、光电池等输出型)和高速光电耦合器(光敏二极管带信号处理电路或者光敏集成电路输出型)。   ⑹按通道分,可分为单通道,双通道和多通道光电耦合器。   ⑺按隔离特性分,可分为普通隔离光电耦合器(一般光学胶灌封低于5000V,空封低于2000V)和高压隔离光电耦合器(可分为10kV,20kV,30kV等)。   ⑻按工作电压分,可分为低电源电压型光电耦合器(一般5~15V)和高电源电压型光电耦合器(一般大于30V)。

网友E:
光电耦合的主要特点如下:  原理示意图
1.输入和输出端之间绝缘,其绝缘电阻一般都大于10000MΩ,耐压一般可超过1kV,有的甚至可以达到10kV以上。   2.由于光接收器只能接受光源的信息,反之不能,所以信号从光源单向传输到光接收器时不会出现反馈现象,其输出信号也不会影响输入端。   3.由于发光器件(砷化镓红外二极管)是阻抗电流驱动性器件,而噪音是一种高内阻微电流电压信号。因此光电耦合器件的共模抑制比很大,所以,光电耦合器件可以很好地抑制干扰并消除噪音。   4.容易和逻辑电路配合。   5.响应速度快。光电耦合器件的时间常数通常在微秒甚至毫微秒级。   6.无触点、寿命长、体积小、耐冲击。

网友E:
光耦合器的主要优点是单向传输信号,输入端与输出端完全实现了电气隔离,抗干扰能力强,使用寿命长,传输效率高。它广泛用于电平转换、信号隔离、级间隔离、开关电路、远距离信号传输、脉冲放大、固态继电器(SSR)、仪器仪表、通信设备及微机接口中。由于光电耦合器的输入阻抗与一般干扰源的阻抗相比较小,因此分压在光电耦合器的输入端的干扰电压较小,它所能提供的电流并不大,不易使半导体二极管发光;由于光电耦合器的外壳是密封的,它不受外部光的影响;光电耦合器的隔离电阻很大(约1012Ω)、隔离电容很小(约几个pF)所以能阻止电路性耦合产生的电磁干扰。线性方式工作的光电耦合器是在光电耦合器的输入端加控制电压,在输出端会成比例地产生一个用于进一步控制下一级的电路的电压。线性光电耦合器由发光二极管和光敏三极管组成,当发光二极管接通而发光,光敏三级管导通,光电耦合器是电流驱动型,需要足够大的电流才能使发光二极管导通,如果输入信号太小,发光二极管不会导通,其输出信号将失真。在开关电源,尤其是数字开关电源中,利用线性光耦合器可构成光耦反馈电路,通过调节控制端电流来改变占空比,达到精密稳压目的。     光纤耦合器
光耦合器的技术参数主要有发光二极管正向压降VF、正向电流IF、电流传输比CTR、输入级与输出级之间的绝缘电阻、集电极-发射极反向击穿电压V(BR)CEO、集电极-发射极饱和压降VCE(sat)。此外,在传输数字信号时还需考虑上升时间、下降时间、延迟时间和存储时间等参数。   电流传输比是光耦合器的重要参数,通常用直流电流传输比来表示。当输出电压保持恒定时,它等于直流输出电流IC与直流输入电流IF的百分比。采用一只光敏三极管的光耦合器,CTR的范围大多为20%~300%(如4N35),而PC817则为80%~160%,达林顿型光耦合器(如4N30)可达100%~5000%。这表明欲获得同样的输出电流,后者只需较小的输入电流。因此,CTR参数与晶体管的hFE有某种相似之处。线性光耦合器与普通光耦合器典型的CTR-IF特性曲线。   普通光耦合器的CTR-IF特性曲线呈非线性,在IF较小时的非线性失真尤为严重,因此它不适合传输模拟信号。线性光耦合器的CTR-IF特性曲线具有良好的线性度,特别是在传输小信号时,其交流电流传输比(ΔCTR=ΔIC/ΔIF)很接近于直流电流传输比CTR值。因此,它适合传输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能使输出与输入之间呈线性关系。这是其重要特性。   使用光电耦合器主要是为了提供输入电路和输出电路间的隔离,在设计电路时,必须遵循下列原则:所选用的光电耦合器件必须符合国际的有关隔离击穿电压的标准;由英国埃索柯姆(Isocom)公司、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4N××系列(如4N25 、4N26、4N35)光耦合器,目前在国内应用地十分普遍。鉴于此类光耦合器呈现开关特性,其线性度差,适宜传输数字信号(高、低电平),可以用于单片机的输出隔离;所选用的光耦器件必须具有较高的耦合系数。

网友E:
光耦合器的技术参数主要有发光二极管正向压降VF、正向电流IF、电流传输比CTR、输入级与输出级之间的绝缘电阻、集电极-发射极反向击穿电压V(BR)CEO、集电极-发射极饱和压降VCE(sat)。此外,在传输数字信号时还需考虑上升时间、下降时间、延迟时间和存储时间等参数。   电流传输比是光耦合器的重要参数,通常用直流电流传输比来表示。当输出电压保持恒定时,它等于直流输出电流IC与直流输入电流IF的百分比。   使用光电耦合器主要是为了提供输入电路和输出电路间的隔离,在设计电路时,必须遵循下列原则:所选用的光电耦合器件必须符合国内和国际的有关隔离击穿电压的标准;由英国埃索柯姆(Isocom)公司、美国FAIRCHILD生产的4N××系列(如4N25、4N26、4N35)光耦合器,在国内应用地十分普遍。鉴于此类光耦合器呈现开关特性,其线性度差,适宜传输数字信号(高、低电平),可以用于单片机的输出隔离;所选用的光耦器件必须具有较高的耦合系数。

网友E:
以下为光电耦合器的常用参数:   反向电流IR:在被测管两端加规定反向工作电压VR时,二极管中流过的电流。   反向击穿电压VBR:被测管通过的反向电流IR为规定值时,在两极间所产生的电压降。   正向压降VF:二极管通过的正向电流为规定值时,正负极之间所产生的电压降。   正向电流IF:在被测管两端加一定的正向电压时二极管中流过的电流。结电容CJ:在规定偏压下,被测管两端的电容值。   反向击穿电压V(BR)CEO:发光二极管开路,集电极电流IC为规定值,集电极与发射集间的电压降。   输出饱和压降VCE(sat):发光二极管工作电流IF和集电极电流IC为规定值时,并保持IC/IF≤CTRmin时(CTRmin在被测管技术条件中规定)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降。   反向截止电流ICEO:发光二极管开路,集电极至发射极间的电压为规定值时,流过集电极的电流为反向截止电流。   电流传输比CTR[1]:输出管的工作电压为规定值时,输出电流和发光二极管正向电流之比为电流传输比CTR。   脉冲上升时间tr,下降时间tf:光耦合器在规定工作条件下,发光二极管输入规定电流IFP的脉冲波,输出端管则输出相应的脉冲波,从输出脉冲前沿幅度的10%到90%,所需时间为脉冲上升时间tr。从输出脉冲后沿幅度的90%到10%,所需时间为脉冲下降时间tf。   传输延迟时间tPHL,tPLH:光耦合器在规定工作条件下,发光二极管输入规定电流IFP的脉冲波,输出端管则输出相应的脉冲波,从输入脉冲前沿幅度的50%到输出脉冲电平下降到1.5V时所需时间为传输延迟时间tPHL。从输入脉冲后沿幅度的50%到输出脉冲电平上升到1.5V时所需时间为传输延迟时间tPLH。   入出间隔离电容CIO:光耦合器件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的电容值。   入出间隔离电阻RIO:半导体光耦合器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的绝缘电阻值。   入出间隔离电压VIO:光耦合器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绝缘耐压值.

网友E:
简单的说,光耦隔离电路使被隔离的两部分电路之间没有电的直接连接,主要是防止因有电的连接而引起的干扰,特别是低压的控制电路与外部高压电路之间。“光耦隔离能使输入单片机的信号由电压改变为TTL电平信号吗”——这由光耦隔离电路的输出形式决定,一般只要在设计时将光耦隔离电路的输出端部分的电路电源用5VDC,即可使其输出信号为TTL电平信号。 “这样是不是单片机就可以识别这种信号了?”—— 是的 “这个功能用AD转换器能实现吗?”——假如电路要求的是数字信号的隔离,那这个功能用AD转换器是不能实现的;假如电路要求的是模拟信号的隔离,那这个功能必须用带隔离的AD转换器才能实现的。 光耦隔离与AD转换是两种不同的功能。

网友E: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    在长距离信号传输时   必须采用光耦来实现信号的隔离   因为由于信号传输信号线过长会导致信号衰减很严重    同时伴随有很多杂波   如果不使用光耦隔离   基本上可以肯定   信号传输必然是失败的     所以使用光耦是必须的   呵呵  这相当于对楼主的一点补充

网友F:
废话少说,比较一下磁耦合数据隔离器 与TI的电容耦合数据隔离器的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