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三极管的限流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2012-11-19):
我们在设计电路时总是在三极管的基极串一个1K左右的限流电阻,但我上次设计mos管的时候发现mos管是不用加限流电阻的。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mos管不用加限流电阻,限流电阻有什么用。(如果答案是限流的话,也请说明限哪一时段的电流,不限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排版总是不对,各位勉强看吧,不好意识

网友A:
3极管基极加限流,有两个作用:防止BE结过流损坏以及减轻对前级的影响
“在三极管导通后基极是没有电流的”这段话是大错特错的

楼主:
防止BE结过流损坏
也就是说在促使三极管导通的时候BE结需要的电流会很大,是吗?
减轻对前级的影响
这个对于mos管同样存在啊

楼主:
可是我不加限流电阻确实能用啊

可能是问题比较蠢,各位请不要激动

网友A:
“在三极管导通后基极是没有电流的”这段话错在“若没有基极电流,它是不会导通的(除非击穿)”
并非不加电阻,就一定出大问题!加,是为了“防止”和“减轻”!

楼主:
回去看了一下书,清楚了很多,一直把三极管当作开关用就把它想象成开关了,悲剧。
不过,对于三极管的基极,设计中都是用IO口控制的,其电流都很小,这个电阻真的有必要吗?

网友B:
BJT的基极需要加偏置,而且必须是电流源而不是电压源(会把输入交变信号旁路掉),而电动势远大于Vbe的电压源+大电阻可视为电流源

楼主:
楼上的,如你所说,如果本来就是电流驱动电路,那电阻是不是就不用了

我是不是在钻牛角尖,呵呵

网友C:
MOS管输入阻抗高

网友B:
MOS作线性放大, 偏值也必须具有一定内阻, 但由于MOS的输入阻抗极高, 偏流电阻实际上是分压作用而非限流.

楼主:
问题已基本清楚
最后问一个问题,三极管烧坏后,BE间是短路还是开路还是都有可能。

网友A:
估计没有那么大能量烧断

网友D:
mos管是电压控制器件,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MOS管内阻高。基本上没电流。其内阻数量级可以达到几十M欧姆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MOS管是电压驱动。但是任何东西都有个度!

网友F:
楼上各位的回答已经很给力~~我只知道mos管是电压控制的

网友G:
三极管电流控制  所以要限流,你说不加也可以用,是因为IO口驱动能力有限,三极管烧不坏,VBe是0.7V,要是IO口不行,可能会烧IO。

网友H:
一般都是要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