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10导入DWG文件

楼主(2012-11-19):
导入成功了,但是导入完成后很乱,如下图,我该如何处理?是不是我可以把没用的都删除了,只留下清晰的边界。求高手指点

网友A:
AD10缺少插件  要不你就安装插件  建议用AD09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protel99可以不?

网友B:
我的导入都很正常啊。。不过我一般指用CAD画外形尺寸,元器件定位点。。。

楼主:
是的,导入之前是这样的,
回复 网友B:
但是导入之后变成下边这样了,里面有很多机械层,而且很乱,我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C(2013-08-23):
导入失误啊

网友D:
难道不是导入DXF文件吗???我经常导入啊,没遇见过楼主这种情况啊。。。。。

网友E:
在autocad层次管理中把没用的层关掉

网友F:
应该是没用的都删除了,只留下清晰的边界就OK

网友G:
方法一:导入后在PCB文件里面删掉或关闭不需要的层
方法二:导入的时候选择CAD中需要的层导入到对应PCB层
方法三:在CAD里面将不要的层先删掉再导入

主要就是导入的时候注意设置选择需要导入的层和导入后生成对应的AD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