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JT的“饱和”

楼主(2012-11-19):
BJT的饱和若“凭空”而论只能从其输出特性曲线中去找。教科书中早有定论,BJT的输出特性分三个部分——饱和、放大、击穿,场管类似有变阻、饱和(相当于BJT的放大)、击穿。这种分类基本是“形态”上的,而非严格量化。具体的量化分析必须结合具体的电路结构,如负载线、恒流线和恒压线分析等。

BJT的“饱和”可理解为放大条件尚未足够(通常是电源电压不够),即未足以使其形成电流源输出。

BJT的“放大”可理解为条件成熟,基本可以视其为受控电流源。

BJT的“击穿”可理解为过耐压,致使其脱离电流源输出特性。

注:此地的“电流源”仅是其特性的近似比喻。另外要强调的是,这都是晶体管的低频特性。

网友A:
不如说明下深度饱和吧

楼主:
不如说明下深度饱和吧
引用 网友A:

“形态学”解释:

深者,必有“深坑”(自己去找深坑形成之条件)。然后再去找相应输出特性中的“坑底”便是。

网友B:
不是很同意LZ的说法,BJT的输出特性包括截止、放大和饱和三个状态,截止可以理解为条件为成熟,而饱和是指基极电流大到一定程度后,集电极接收载流子的能力减弱,Ic与Ib不再是线性关系。

楼主:
不是很同意LZ的说法,BJT的输出特性包括截止、放大和饱和三个状态,截止可以理解为条件为成熟,而饱和是指基极电流大到一定程度后,集电极接收载流子的能力减弱,Ic与Ib不再是线性关系。 ...
引用 网友B:

“截止”是指晶体管未开启导通时的那条输出特性曲线(或其下部区域),严格说来其并非是一般输出特性曲线的组成部分。

另外,晶体管的“线性”状态非常狭小(仅占放大部分的一小部分),这也是通常需用小信号分析的原因所在。

网友C:
判别BJT饱合的根据,是集电结正偏

网友D:
【晶体管的“线性”状态非常狭小】——初学者不要理解错了——放大部分里任一狭小区域都看做“线性”

网友E:
BJT饱和一般认为是集电结正偏了。

楼主:
首帖补充:

理想BJT是否存在“饱和”?答案是存在。

理想BJT的输出特性曲线是折线“Γ”,其中竖线部分就是“饱和”、横线部分则为“放大”。自然,理想BJT不存在“击穿”。

网友F:
所有的教材都强调“小信号”交流等效电路,以表明只有小信号时才可以将三极管看成是线性的。
唯独***,对“小信号”一次也没有提过,直接就把三极管当成线性的。

网友G:
这样分析没意义

楼主:
这样分析没意义
引用 网友G:

这里根本未涉及分析。

若要分析,先给出模型,然后才是分析。

楼主:
【晶体管的“线性”状态非常狭小】——初学者不要理解错了——放大部分里任一狭小区域都看做“线性”
引用 网友D:

不对。

通常定在传递曲线的拐点附近。

至于“拐点”是什么?复习《高等数学》。

网友H:
有点意思。

BJT,MOS的饱和,最简单的一种情况是基极,栅极电压很大决定的,做开关。对于MOS,是Vds<Vgs-Vth,当Vg接电源电压,电路不存在boost的时候,就是你说的电阻区。同样,BJT如果基极直接高电源,BJT势必不能按指数方程描述电流,掉落到饱和区,类似开关。

如果理想管子,“Γ”,斜率无穷大,哪来饱和可言。

楼主:
有点意思。
....

如果理想管子,“Γ”,斜率无穷大,哪来饱和可言。
引用 网友H:

当然有。

网友H:
饱和区,是用Vce和Vds描述电流方程,理想管子是去掉了这个方程

楼主:
饱和区,是用Vce和Vds描述电流方程,理想管子是去掉了这个方程
引用 网友H:

不明白你那个电流方程式指什么。理想晶体管(一般分析通常也是如此)分析必须采用分段处理,饱和下理想晶体管等效于短路。

另外也可以分析理想晶体管接入理想电流源的情形(电流源电流小于晶体管的电流)。其特性曲线之焦点就在“竖线”处。

网友H:
电流方程,MOS管的好找,三极管区,I=k(Vgs-Vth).Vds,BJT的饱和区从输出特性曲线上看I=k.Vce。

理想的管子如你所说,是短路,是一个符号函数,这个时候讨论饱和有意义么?

楼主:
等效短路就是其意义。

网友I:
A,B,C 三女, A女聞到香蕉味就飽了,B女吃了一根就飽,C女要100根 才會飽,即是這樣,就是說飽不是指單位.
也就是說,只要對飽合的認知稍為碰到答案,就都是對的, 但是樓主的說法很顯然就是錯的,你說的應該是開關,

楼主:
A,B,C 三女, A女聞到香蕉味就飽了,B女吃了一根就飽,C女要100根 才會飽,即是這樣,就是說飽不是指單位.
也就是說,只要對飽合的認知稍為碰到答案,就都是對的, 但是樓主的說法很顯然就是錯的,你說的應該是開關, ...
引用 网友I:

“开关”便就是在饱和截止间翻转。

网友I:
不是,開關是短路跟不短路間翻轉.

楼主:
不是,開關是短路跟不短路間翻轉.
引用 网友I:

那还不如直接说触点“吸合”和“断开”....

在此耍嘴皮子一点用都没有。你那是到错地方且找错人了。

网友J:
饱和的实在是从发射极漂移到基极的电子很多,这些电子越过基区在集电结聚集。放大区时,这些电子可以几乎被集电极完全抽走,但饱和时这些电子抽不玩,就在集电结积累。饱和越深,积累电子越多(NPN管)。
这也就是为什么三极管深度饱和后关断时间变长,因为关断时要把这些电子抽完后才没有电流,才真正关断。

网友K:
对NPN硅晶体三极管而言:
1、“Vce=Vbe≈0.7V”,是电路的一种特殊工作状态。理论上,一般把Vce=Vbe的状态称为临界饱和,Vce<Vbe的状态则称为过饱和。当然,小功率BJT的饱和电压比大功率BJT的饱和电压要小,如小功率管可以小于0.4V,而大功率管则可以在1.0V以上。饱和压降值与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大小相关,甚至于三极管所处的环境温度关系密切,但与晶体管功率容量无关。

2.三极管饱和时呈现低阻抗,类似于开关接通。理论上当Ub>0,两个PN结均为正偏。Ib=Ibs时称临界饱和;Ib>>Ibs时称过饱和。Ibs为临界饱和基极电流,Ics为临界饱和集电极电流。Ibs=Ics/β。由于Ics≈Vcc/Rc;所以Ibs≈Vcc/βRc。
实际饱和条件:  1. 两个PN结正偏。
2. Ib=Vcc/βRc临界饱和;Ib>>Vcc/βRc过饱和,

3. 随着晶体管的饱和,其集电极电压已经不等于集电极的电源电压,而是近似的等于发射极电压(可能略高于发射极0.1伏,视管子的饱和压降不同而不同).(Vcc不是Vc)集电结正偏,意思为: 集电极电压已经低于基电极电压.而基极电压因为PN结的箝位,存在不高于0.7V的势垒电压。根据基尔霍夫定理,在结点不可能有电荷堆积,流入晶体管的电流等于从晶体管流出的电流.这时,发射极电压最低,基极电压最高,集电极次之.基极电流是流入的,集电极电流也是流入的,只有发射极电流是流出的.即:不会有从基极到集电极的电流!

4. 从三极管结构来讲:在正向的Vbe电场作用下,发射极的电子注入基区,再扩散到集电结边缘。三极管未饱和时,集电结反偏的电压会把边缘的电子立刻吸引到集电极。可是当电流Ib逐渐增加,Ic也增加,扩散到集电结边缘的电子越来越多,电子浓度不断增加,集电结反偏势垒Vcb就会越来越小。当Ic大到使Vcb为0时,管子进入饱和,就不再有电场吸引这些结边缘的电子了,电子只能是扩散到集电极。当Ic再增加时,Vcb<0(Vb=0.7V,Vc=0.3V),此时集电结就正偏了,会阻碍电子扩散了,但因为基区电子浓度太大了,电子继续扩散到集电极,能够满足Ic大小的要求。注意:Vcb<0集电结正偏并不是三极管外部电场导致的结果,而是由于基区的电子浓度远大于集电区由电子扩散所造成的!
注:扩散,全称分子扩散。在浓度差或其他推动力的作用下,由于分子、原子等的热运动所引起的物质在空间的迁移现象,是质量传递的一种基本方式。以浓度差为推动力的扩散,即物质组分从高浓度区向低浓度区的迁移,是自然界和工程上最普遍的扩散现象;以温度差为推动力的扩散称为热扩散;在电场、磁场等外力作用下发生的扩散,则称为强制扩散。

网友K:
三极管饱和的定量判定

参见图1一般完整的三极管开关电路或PWM电路:

图1
如果NPN三极管Q1饱和,集电结正偏压,因此有  Vc<Vb,则:
Vc=Vcc-IcRc < Vb=Ve+Vbe = Re(1+β)*Ib+ 0.7;
所以:Vcc-0.7 < β*Ib*Rc + Re*(1+β)*Ib;
所以:Ib > (Vcc - 0.7) / [β*(Rc+Re) + Re] ----------(1);
注意:临界饱和时的β只是通常线性放大时β的75%。
对R1、R2、基极b交汇的节点应用节点电流定律,有:
(Vin-Vb)/R1 = Ib + Vb/R2, 由此有:
R2*Vin - (R1+R2)*Vb = R1R2*Ib;
而Vb=Vbe+Ie*Re = 0.7 + (1+β)Ib*Re 带入上式:
R2Vin-0.7(R1+R2)-(R1+R2)(1+β)Ib*Re = R1R2*Ib, 因此可求得Ib:
Ib=[Vin*R2-0.7(R1+R2)] / [R1R2+(1+β)(R1+R2)*Re] , 考虑到(1)式所以有三极管饱和定量判定公式:
[Vin*R2-0.7(R1+R2)]/[R1R2+(1+β)(R1+R2)*Re]>(Vcc-0.7)/[β(Rc+Re)+Re]

参考图2.  当Re=0时,饱和判定公式变成:
[Vin*R2 - 0.7(R1+R2)] / (R1*R2) > (Vcc-0.7) / (β* Rc)

参考图3。当Re=0 并且 R2 开路时,饱和判定公式变成:
(Vin-0.7)/ R1 > (Vcc-0.7) / (β* Rc)

网友I:
所以說開關是短不短路,也就是導不導通, 也不會有人說你家的開關是飽和或截止.至於開關有沒有人說吸合,就看你家是怎麼說的.
"等效短路就是其意义"
短路的意義是飽和,那就是過度在說明文字的意義.其實也不用說耍嘴皮,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的認知意義,不需要用絕對來說明各人的理解意義,就如同色差一樣,說顏色非常鮮艷,飽和度很好. 保持一點彈性總是好的.

楼主:
所以說開關是短不短路,也就是導不導通, 也不會有人說你家的開關是飽和或截止.至於開關有沒有人說吸合,就看你家是怎麼說的.
"等效短路就是其意义"
短路的意義是飽和,那就是過度在說明文字的意義.其實也不用說耍嘴皮, ...
引用 网友I:

开关管里面是不是有个微型继电器?

开关电源是不是靠着继电器工作的?

看来你的嘴皮工夫还有待提高....

至于其它的工夫,算了....,不说也罢。

网友F:
22楼27楼,是否脑筋又打结了?

网友I:
其實你可以問一下 做過開關電源的人, 驅動的功率晶體一般就是說"你把它當開關看"就可以了,很少人會說飽和還是截止. 當然要說也可以,只要對方聽的懂就好.
  我想我是就你說的"短路"來說明, 舉冽來說 3V的 OPA 在一定的輸入謝,輸出已飽和, 那麼用你說的短路來說,OPA再把電壓拉到30V ,如果是"短路"那麼 3~30V 都會是飽和, 但是事實上3~30V 是又變成新的工作區.
  標題也不是我設的,我只是就事論事, 來論壇上一般也是針對覺的奇怪的論點來回答, 即使是耍嘴皮,只要有啟發作用還是好的, 至於討論飽和是沒有什麼啟發作用,因為教科書已經說很清楚.各樓的人都說了,我也沒有新意.

网友K:
用科学概念取代行话、俚语,更利于交流。也是现代科技、工程标准化之潮流。

楼主:
其實你可以問一下 做過開關電源的人, 驅動的功率晶體一般就是說"你把它當開關看"就可以了,很少人會說飽和還是截止. 當然要說也可以,只要對方聽的懂就好.
  我想我是就你說的"短路"來說明, 舉冽來說 3V的 OPA 在一定 ...
引用 网友I:

按“理想”轨对轨,OPA的“饱和”就是和电源“短路”。

网友L:
楼上哥几个从载流子角度解释有误,是由于解释饱和时,念念不忘正向放大模式导致的。
比如饱和时,基极电流三大主要成分及其比重变化没弄清楚。
重要的一点是:说到饱和,你得解释清楚集电极为什么是低阻节点?
当然了,把载流子分布图和能带图一画出来就很容易看懂了。
根据 VBE(on)和VBC(on)的不同组合分成四个区,按照精度要求从4大模型里选公式就行了

网友M:
饱和与不饱和的判断不必那么硬性的规定,符合应用要求的一些特征就可以了。
如果以集电结正偏来判断:
1假如VCE比VBE高0.01V算不算饱和?
2达林顿管还能饱和吗?
以应用要求的特征来判断饱和与不饱和的灰色地带更有意义,
如果是做小信号开关也许VCE=0.3V也不合要去,控制继电器VCE=1V 也没什么关系。

网友C:
1. 这是要研究极限吗? :lol
2. 达林顿当然能饱和. 达林顿由两个BJT复合, 基原理是小电流管饱和, 大电流管接近饱和

理论上, 还就是以集电结正偏来判断的, 工程上怎么玩, 是另一回事

网友C:
比如说,***《模拟电子技术》中,对晶体管电压放大器的偏置电阻计算方法,他就不管VCC是多高,总是得到一个Vce=1V左右, 设这时Vbe=0.7V。
当温度升到60度,Vce降到0.6v, Vbe降到0.69V, 这肯定是饱和了,这时“短路”了没?没!!!能放大不?能!!!只要满足小信号原则,仍然能够工作的。比如说放大100uV以下的信号
能不能当开关呢?能,如上面t.jm所说,驱动12V的继电器

没错,忽略ube,临界偏置电阻计算就是与Ucc无关的,只是某些人不知道,就来大喊大叫。

网友M:
1. 这是要研究极限吗? :lol
2. 达林顿当然能饱和. 达林顿由两个BJT复合, 基原理是小电流管饱和, 大电流管接近饱和

理论上, 还就是以集电结正偏来判断的, 工程上怎么玩, 是另一回事 ...
引用 网友C:

达林顿由于结构原因饱和压降比较大,集电结没办  法  正偏啊。

网友C:
小电流的一个是正偏的

网友M:
小电流的一个是正偏的
引用 网友C:

对的,但是大电流的不会正偏。
所以,这样的一个实例与“常识”是相悖的,
基于此,我认为以应用要求判断更合理一些。
本身饱和与非饱和就存在一个模糊的界线,以应用要求来判断这个界线更合适。

网友C:
这个比较难扯些.
两口子出去吃饭, 一个吃饱了, 另一个没吃饱, 不能买单走人
但是你邻居家起火了, 要叫救火车, 你不准打电话, 说你家还没烧起来, 估计要挨揍

网友C:
不对, 也好扯的
这就是"与"和"或"的逻辑关系了
两口子出去吃饭, 确定买不买单, 要用"与"逻辑
而确定叫不叫救火车, 要用"或"逻辑

网友C:
而且, 达林顿管有4种基本组合方式, 其中PNP+NPN的是可以双管4个PN结同时正偏的, 这又怎么说?

网友C:
而且, 达林顿管有4种基本组合方式, 其中PNP+NPN的是可以双管4个PN结同时正偏的, 这又怎么说?
引用 网友C:

42楼说错了, 异型管复合, 大电流的一个BJT的集电结不会正偏, 作废, 没画图

网友M:
而且, 达林顿管有4种基本组合方式, 其中PNP+NPN的是可以双管4个PN结同时正偏的, 这又怎么说?
引用 网友C:

"与"逻辑啊,概念有缺漏就是不完美的,要都能满足。

网友C:
这么说,你是不讲道理,适合于40楼的“挨揍”条件;P

网友C:
CPU烧掉了!

实际上,CPU里的电路单元统统都烧了吗?

网友C:
显然,电流分两支分别进入两个BJT,两个集电结应属并联关系,判断饱和与否,适用于“或”; 若为串联,才适用于与

网友M:
显然,电流分两支分别进入两个BJT,两个集电结应属并联关系,判断饱和与否,适用于“或”; 若为串联,才适用于与

引用 网友C:

不恰当,公正的观点恰恰应该是按权重来判断,
毕竟主要靠大电流的来工作,更应以大电流的工作状态来判断。

网友C:
权重?CPU烧了的例子,以烧何处,作为CPU下岗的的条件呢?

网友C:
呼叫救火车, 以什么为权重呢?这一家的财富?还是人口数量?

网友M:
权重?CPU烧了的例子,以烧何处,作为CPU下岗的的条件呢?
引用 网友C:

要回到我前面说的,应该以应用要求为判断依据!
别说你的CPU,最好的例子flash和硬盘,没有容错设计坏一个单元就是问题,
有了容错设计把坏的单元屏蔽掉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C:
哦, 原来达林顿管里, 有一个PN结失效, 也要求它能工作(容错)

网友M:
哦, 原来达林顿管里, 有一个PN结失效, 也要求它能工作(容错)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是自己掉进自己的“坑”了,在我的观点里从来没有要达林顿管有这个容错观点。
我的观点是判断应以应用要求为前提,而且应用的要求还是随时可能变化的!

网友C:
看不出意思,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呵呵

网友C:
这个行业, 对BJT饱和的判断, 就是BJT的两个PN结同时正偏, 你在34楼要来点新花样

网友M:
这个行业, 对BJT饱和的判断, 就是BJT的两个PN结同时正偏, 你在34楼要来点新花样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人一直就喜欢质疑权威。
我还是那句以两个PN结同时正偏的观点如何解释、判断达林顿管的问题?
在我看来“两个PN结同时正偏”只是一种简易的判断,只是饱和的现象而已。

网友L:
以Vbe和Vbc建立直角坐标系,对应四个区,爱波斯莫尔模型均适用,这就够了。
所以Vce比Vbe高0.0000000000001V也属于normal active,反之低这么点就是饱和。
由于过渡是平滑的,数值上不会突变,所以细分没实际意义。

反之以电流控制为判锯不大妥当。因为饱和IB对IC失去控制,而多大算失控却没有定义。

网友M:
以Vbe和Vbc建立直角坐标系,对应四个区,爱波斯莫尔模型均适用,这就够了。
所以Vce比Vbe高0.0000000000001V也属于normal active,反之低这么点就是饱和。
由于过渡是平滑的,数值上不会突变,所以细分没实际意义。
...
引用 网友L:

还不是一样的道理,以电流下降定义,比如下降到0.707倍,低0.0000000001就是饱和,反之亦然。
然而这样的定义有意义吗?分析问题时即使字典里没有“饱和”亦无问题,照样可分析。
我们不是为了定义出饱和这两个字而自找麻烦,关心的是饱和时三极管的特点!!!

网友C:
约定就是约定,约定两个PN结均正偏为饱合,饱合就饱合,36楼的工作情况仍然成立。
电学里还有许多约定,比如说滤波器的截止点,定义为幅度低于参考电平3dB,那么,你仍然可以挑战这个“权威”,说你现在过来那么一点点,是-3.0000001dB,这个点就差那么一点,怎么就不是通带了?就一点点。你再回过去一点点,是-2.99999999dB,又问,只多这么一点点,怎么就不是阻带了。:lol
再有,个税起片点如果是3000块,有个人拿了2999.99,跑过去说我差不多3000了,我交点税行不?别人会说他神经病。
另一个人拿了3000.01,按约定是要交税的,只是不知道怎么收而已,并不能说只多了这一分钱,他就该免税

网友C:
这些约定,就是用来解决t.jm这类人的“问题”的

网友L:
还不是一样的道理,以电流下降定义,比如下降到0.707倍,低0.0000000001就是饱和,反之亦然。
然而这样的定义有意义吗?分析问题时即使字典里没有“饱和”亦无问题,照样可分析。
我们不是为了定义出饱和这两个字而 ...
引用 网友M:

斑竹同志,这样做肯定有意义了

接上面的分类:虽然这样以正偏反偏分类简单,容易理解,但是套用爱波斯摩尔方程时,有4个电流源,明显很复杂,不实用。
所以工程上在两个坐标轴上各取一点Von,建立一个新的直角坐标系,如下图
图中,某线有断点表示坐标轴本身不包括,反之无断点则包括,这样一来,整个坐标系上的任何一点都可归入相应区域。

有了分类,大信号分析时,便可用简单的受控源代表放大模式,用两恒压源代表饱和。
这样一来,比套用各个区域都有效的诶波斯摩尔方程容易多的去了。

所以分成不同的工作区很有意义。

网友I:
大家談飽和是過度說明, "IC 不隨IB 增加增加" ,反正大慨是說這樣就差不多是正確.

但是我是針對樓主"等效短路就是其意义" 來說明.  開關電路才說說短路跟斷路. 但是飽和的現象如果放在放大器中談是不要用短路來說會好很多. 也就是說當負載大時很容易飽和,負載小時不容易飽和,說明飽和不是"短路",如果是開關電路,那不管是負載大還是小都是短路(也就是說設計時已經考慮最小負載)

試問何謂"理想放大器", 除了線性外是否放大器是不飽和. 但是如果短路是0 Ohm ,那"理想放大器" 也就會飽和.

說太多,腦筋轉不過來.

楼主:
....

說太多,腦筋轉不過來.
引用 网友I:

也就这句有点说服力....

楼主:
理想即极限。

“短路”本就是个理想,短者,极限为零。离开理想,基本别谈什么短路;更有甚者,没有理想,别谈《电路》。

如果没有某些基本的理想前提假设,任何“电路”实体仅是一堆“东西”,与《电路》无关。

楼主:
反观理想意义下的饱和,其饱和压降和阻抗无限小,此乃等效短路。

网友N:
俺连贝塔值是怎么回事还没有完全搞明白,你们都开始折腾饱合了。

网友F:
“腦筋轉不過來”,大概就是打结了。

网友F:
“电路”本身就是理想。
电路中总是认为导线电阻为零,绝缘物(例如常温下的空气)电阻无穷大,这已经是理想了。

网友I:
"反观理想意义下的饱和,其饱和压降和阻抗无限小,此乃等效短路"
再舉一個例子吧, 如果你的bjt 工作在3v ,現在 放大器是 300 倍,訊號是 10mv ,輸出那就頂到3v, 如果輸入是20mv
就會有截波, 也就是飽和, 如果我把工作電壓拉到10v ,試問輸出還是飽和嗎?  還是變成 6Vp-p ,
如果是"饱和压降和阻抗无限小,此乃等效短路" 那3~10V 多出來的工作區是那裡變出來的, 不是",其饱和压降和阻抗无限小,此乃等效短路" 可是輸出最大才 6vpp 還少4 v 才會頂到10v 吧.

楼主:
to 70楼nianyan99:

你还是先自己梳理一下你所说的那些东西。实在觉得自己的大脑不能胜任的话,建议可先补脑然后再扯。

网友I:
主题:三极管的另一种“饱和”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這邊大家都有發言

樓主說的 飽和"等效短路就是其意义"
"HWM发表于 2012-11-23 09:35  "
  66楼: 反观理想意义下的饱和,其饱和压降和阻抗无限小,此乃等效短路

即然已經飽和,饱和压降和阻抗无限小,此乃等效短路,那就不用反接電路,反正已經阻抗无限小,不會有雜音了啊?
幹嘛還要反接,況且使用的術語應該是"短路",而不是飽和.

网友O:
都是大神啊。膜拜...

听我们老师说:饱和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
电压角度:就是集电极正偏问题。
电流角度:可以分为深度饱和和浅饱和,βib>2ic就是深度饱和,反之就是浅饱和。当然,βib=ic就是放大了。

网友P(2013-05-19):
引用 网友F:
所有的教材都强调“小信号”交流等效电路,以表明只有小信号时才可以将三极管看成是线性的。
唯独***, ...

提什么用什么都是学术自由,任何人无权干涉。
不光是***《模拟电子技术》,其实很多模电书都没有提小信号放大器。你不能把所有的模拟电子技术教科书都否了吧。

而且你提了小信号,但是你也只是当个圣经念而已。究竟多小才算是小信号,来年你也说不出来。所以弱弱地说:你是一个现代叶公好龙。

网友P:
楼主就告诉大家为何场管的饱和相当于BJT的放大?
饱和成了放大,放大成了饱和,饱和放大不分,就这样给学生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