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的时钟引脚与普通的引脚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2-11-19):
(无正文)

网友A:
和底对结构相关,
从GCLK引入的时钟可以直接进入全局网络,延时,抖动都最小,
从普通IO引入的时钟需经过缓冲才进入全局网络,延时,抖动都不是最优的。

楼主:
了解,也就是说FPGA在设计结构的时候GCLK的线路是优化过的。

另外,专用的时钟引脚有特殊的功能吗?

网友B:
和底对结构相关,
从GCLK引入的时钟可以直接进入全局网络,延时,抖动都最小,
从普通IO引入的时钟需经过缓冲才进入全局网络,延时,抖动都不是最优的。 ...
引用 网友A:
正解

网友C:
正解
引用 网友B:
太正了。

楼主:
专用的时钟引脚有特殊的功能吗?这个问题能答么?会不会有些选项只有专用的时钟引脚才能配置?
setting里面有一些时钟的专用项,因为平时都没怎么用过,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使用GCLK时才能用。

网友D:
延时小,速度快

网友C:
专用的时钟引脚有特殊的功能吗?这个问题能答么?会不会有些选项只有专用的时钟引脚才能配置?
setting里面有一些时钟的专用项,因为平时都没怎么用过,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使用GCLK时才能用。 ...
引用 楼主:
没有特殊功能,就是专门有通路到全局始终网络上。

网友C:
专用的时钟引脚有特殊的功能吗?这个问题能答么?会不会有些选项只有专用的时钟引脚才能配置?
setting里面有一些时钟的专用项,因为平时都没怎么用过,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使用GCLK时才能用。 ...
引用 楼主:
没什么太多区别,不过也可能我们不知道。
但是主要的特点期间是专用时钟管脚可以直接连到时钟网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