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反激电源高频纹波求助

楼主(2012-11-19):
测量自制的反激电源,在次边量到了高频纹波,周期在50ns附近。求大侠指点。

补充下:通道1是输出5V电源上的波形,量的是交流信号;通道2是变压器输出整流二极管到地线的电压波形,量的是直流信号。

网友A:
50nS的,肯定是振铃了,需要阻尼,加RC吸收吧, 50nS的,可见能量不大,怕的是uS级别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我这个电源使用了两级LC滤波,我贴个一级滤波的图形上来:

网友A:
另外,振到20MHz了,说明变压器做的不错,漏感很小。适当的减缓开关的速度,也能抑制振铃,虽然MOS管热一些,但没有RC,效率不见得会下降

楼主:
有点奇怪的是,第二级的LC滤波能够把开关频率附近的纹波干掉,但却对这个50ns周期的高频信号貌似没什么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蚂蚁大侠夸奖!:loveliness:
我们是体制内的行业,不怎么讲究成本,因此变压器厂家也比较配合的。

网友A:
有点奇怪的是,第二级的LC滤波能够把开关频率附近的纹波干掉,但却对这个50ns周期的高频信号貌似没什么作用。
引用 楼主:

20MHz以共模为主,简单的电容滤波,甚至pai型滤波器都无解。只能堵源开流,尽快地浪费已有的共模能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Y电容?
谢谢指点,我先尝试下。
回头向各位汇报测试结果。:lol

楼主:
汇报下测试结果。:lol
从公司找了个共模电感加上,高频纹波明显减小。附件是波形情况。
再次谢谢蚂蚁大侠和各位的关注!

网友B:
3L是20mv/DIV ,LS 的是50mv/DIV ,没看改善多少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眼太贼了吧!

回头我从头到尾再确认一遍:funk: !

签名好霸气:)

网友B:
贴个次级整流管反向波形吧
不知道功率多大,,
合适的话,让其工作在DCM模式,可能会有一点改善吧